楼主(2006-10-17):
如题,220的电机可以变频吗?
我的电机是单项电的,转速2800转,由于工艺的需要有时候必须要低转速的,最好能降到1400转左右,可以实现吗?

网友A:
没见过单相输出的变频器
220V的电机如果是三相的可以用变频

网友B:
可以由单向变频器,如果需要我有变频器。(工程剩的,便宜处理。)
电话:13012933915

网友C:
若你的单相电机是电容起动式的就不能用变频器.

网友B:
今天作了个试验,用变频器能带单相电机,我用变频器带了一台风扇,运转正常,但在30hz一线不运转,你可以试一下,我觉得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如果还有问题贴上来,让大家帮你解决。

网友D(2006-12-16):
楼上的朋友
您是如何连接此变频器的,风扇电机使用电容么
能否画个图?

网友B:
接变频器输出的任意两相。接到风扇的两个线头上。你可以试一下。
我还看过一种接法。是将单相电机的三根线(就是将辅助绕组的线也引出来,就是将电容去掉,留下的三根线头。),接到变频器的输出端。不过这种方法没试过。不知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