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WINCC V6.0

楼主(2006-10-17):
请问各位大侠们在安装WINCC的时候提示安装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Instanz WinCC)
Microsoft Message Queuing V5.0
以上这两个软件是什么软件?谢谢

网友A: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Instanz WinCC):Wincc专用的SQL 2000
Microsoft Message Queuing V5.0:消息队列(除家庭版外没有,其余版本的XP,2000都已经包含此软件,在控制面板中的添加删除程序-〉添加Windows组件中添加)

网友B:
wincc6.0,需要有大型数据库支持,必须装 sql 2000(一张光盘),消息队列组件,操作系统自带。二楼解释地很清楚。

网友C(2007-03-03):
sql安装不上何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