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18):
有一套高速旋转绕包系统,用东元7.5KW的变频器带动一台5.5KW的电机.为快速制动,带有一1KW的刹车电阻.
   由于绕包体旋转惯性很大,当变频器下降时间小于5S停车时就会报过电压故障,现在想快速制动,有什么好办法吗?
   请大侠们支招.谢谢!

网友A:
你可以试一下提前让它降速然后到位后停止。我想应该可以。我以前有看到类似的设备.

网友B:
如果制动电流还没有达到电机允许的饱和值,可以减小制动电阻值,加大制动力矩;如果已经达到了极限的制动电流,就需要考虑机械制动抱闸了。

网友C:
高速旋转绕包系统都要带机械抱闸的,这是出于安全考虑,你们的设备没有吗?哪家电线机械厂做的?
7.5KW的变频器,配1KW的刹车电阻是不是太小了,电阻值知道是多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