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18):
同样一个文件,在别的系统里正常,但我机器里可看到原理图,看不到电路布局图,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难道不同层?

楼主:
不知原因。请指导可能的解决办法

网友B:
只可能是操作错误!

网友A:
1.可能是不同软件生成的文件,虽然大家都叫*.pcb
2.不同层可能不会了,要是不同层的话照里说也能看到一两层
3.文件双击后是个很小很小的点,哈哈,按按pageup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