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18):
三菱J2S的伺服如何将参数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A:
用MR-J2S的调试软件可以恢复到出厂值

网友B:
就是那个设置软件吗?不会用啊!

网友A:
有调试软件加上电缆就好了

你在哪呢,我有这两样,也试过,很方便的

网友B:
我在杭州,好像我的通讯有问题,我用的是RS232的接口,搞来搞去还是不行!

网友A:
只有设置好通讯连接上后在参数栏中就有恢复出场值的开关
看下通讯口,波特率,电机型号,只要电缆软件没问题,肯定能通讯上的

网友B:
搞清楚了,是计算机的RS232的接口有问题,换了两台机子,可以了,

现在要让伺服电机以120转/秒的速度来回摆动,要怎么设参数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