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18):
系统组成:FX1n+MR-J2S-100A+电池
运行模式:绝对位置模式(P0:0000,P1:1002)
ABS数据读取采用下面的程序:
LD M8000
DABS X0 Y4 D8140
问题是上电之后Y5(连接于MR-J2S-100A的ABSM)一直有输出即系统一直处于ABS数据传送模式!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该怎么解决?

网友A(2006-12-27):
J2伺服 SON置ON了吗?检查是外部置ON还是内部参数通电置ON
按绝对位置时序图应该是放大器内部没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