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18):
求教各为前辈:二线制三线制四线制温度传感器的测量原理及接法.如有相关资料能否发到我的信箱中(haichuan2127@126.com),不胜感激!!!

网友A:
热电阻是利用物质在温度变化时,其电阻也随着发生变化的特征来测量温度的。当阻值变化时,工作仪表便显示出热电势所对应的温度值。
     大家都知道热电阻的原理是基于两线制,而我们为了消除一部分引线所带来了的误差故采用三线制;四线制可以说是更好的(或完全)消除引线误差;接线方式通常采用三线制,对于两线制而言即有一根引线串联,而对于三线制而言就是一一对应的了,四线制的就要看你的输入终端了!
有需要技术支持可以联系我!
我司有多年的温度仪表生产史!
万沃仪表(上海)有限公司
周海波    13909817485
QQ:289939636
E-mail: wanwo_office@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