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10-18):
请教各位高手年,我们公司有一台火焰切板机,但是最近割出的圆都不太圆,请问是什么
原因,该如何调整,小弟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是用两伺服走X,Y的吗?
是的话有可能是脉冲丢失或者电机失步造成的

网友B:
先找找问题出在哪?如果是电机的问题调节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