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10-18):
请教:
       电阻炉工作时,功率因素忽然降到最低,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A:
因为电阻炉有一定的电感性,可能你的电阻炉功率很大,以至于电感量也大了,而进线又太细,所以会导致功率因素忽然降到最低,当然这是我单方面猜想,具体要看实际现场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