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18):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S7-400的运行程序会丢失。现在我公司的自动行车,在停电后,PLC的程序有时会丢失,但是S7-400不是有EEPROM吗,再怎么程序也不会丢失啊?是不是与后备电池有关,但我想后备电池只是用来在PLC调电后,保持程序状态和信息的,会影响程序引起程序丢失吗?哪位可否给我一个准确的回答?万分感谢!!

网友A:
S7-400和S7-300 不一样的,400要加电池,以便掉电时保存程序,300的是EEPROM,400的不是的,所以掉电会丢失程序,最好在400的电池模板安装电池!!

网友B:
S7-400 CPU在有后备电池的情况下, 发生断电, 根本不会丢失程序块和数据块.

检查: 后备电池是否有电, 或者有出错灯亮!

推荐: 外部装载存储卡用 Flash EPROM 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