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控制器~~

楼主(2006-10-18):
我们车间里面有几个直流控制器,现在面临技术改造。需要将其控制的电机增容。它的型号是EUROTHREM(欧陆)590+ 。 如果有哪位师兄对它了解的话,能帮个忙吗?介绍一下,怎么修改设置。

网友A:
增加电机的容量而不增加控制器的容量,这要确认他们之间的匹配关系,是否允许。否则,电机的容量大了,控制器的容量小了,还是不行的。

网友B:
楼主把欧陆的型号给我看一下,但要确定是不是经过增容的,还有电机的功率等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