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维修高手请进

楼主(2006-10-19):
请大家在此讨论一下安川616G5 U1报警的维修
我先说说情况:变频器在工作中经常间隙性U1报警,有时一天几次十几次,有时几天才报警。电压选择线正确,控制板到驱动板连线PIN41电压为-2.5V是正确的,变频器工作久了CPU有些烫(和其他同型号比较),但还不会过热。请各位高手发表一下看法。看是否CPU的问题还是其他问题。

楼主:
二楼的只会做文章么?
我们秉成“顾客至上,服务第一,诚信为本”的服务宗旨,奉行公平、公正、诚信、双赢的经营理念!

网友A:
没有二楼的文章那么复杂,我公司专门维修各种进口伺服驱动器,马达什么的,变频器小问题,没有修不好的,可惜我对技术不精,我们的工程师可以,所以你可以选择维修阿,想好了打电话给我,还可以告诉你维修那些东东,是什么原因等.   13554928277

网友B(2006-12-20):
应该是CPU的问题,我在三菱机碰到过.

网友C:
我给你说阿,你的变频器有问题了,什么问题呢?CP的问题,可能是你的接地线不好,或许说你的制动电阻没有设置好.懂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