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19):
我遇到这样的事:A,B两台离心水泵,A泵单独运行正常,但A泵运行时再启动B泵,A泵就会自动停,B泵运行时再启动A泵, A泵无法启动;检查A泵电流正常,A,B热继电器互换情况不变.各位大虾帮帮我,告这是为什么?如何处理.

网友A:
理论上A,B两台离心水泵不能同时工作,不然会烧了电机

网友B:
你两台离心泵的控制线路有问题,可能在A泵的控制回路中串入了B泵接触器的常闭触点了,所以会引起这种现象。

网友C:
检查你的二次图是否有问题,这类似短路器的情况

网友D:
同意二楼

网友D:
不是.是三楼

网友E:
三楼意见应该是对的

网友F:
应该有互锁关系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