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10-19):
求f7300kw 变频器做恒压供水方案,并可微调压力,如何控制,如何设置PID参数

网友A:
用一个电位器(或操作面板)做为PID目标值,压力表反馈作为反馈值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电位器(或操作面板)做为PID目标值,压力表反馈作为反馈值就可以了,
想法很不错,但是不是对所有的变频器都可以这么做,有的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电位器(或操作面板)做为PID目标值,压力表反馈作为反馈值就可以了,
想法很不错,但是不是对所有的变频器都可以这么做,有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