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19):
大家好!
我刚做仪表维护工作

对信号分配器不太了解,想向大家请教一下

厂里用的是4~20mA输入、两个4~20mA输出的
面板上Zero、Span不知道该如何调节

另压力传感器7MF-1563上用的那个东东和信号分配器很像
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其输入端是给7M-1563 供电 并产生4~20mA输入,再从输出端输给AI模块吗
它上面的Zero、Span又怎么调呢

两个东东输入端  一个是被动电流输入、一个是主动电流输入吗?

谢谢了

网友A:
Zero是调零、Span失调满度。对4-20mA信号而言,Zero调4mA输出、Span调20mA输出。调任何一个,都会影响另一个的值,要反复调几次。你讲的压力传感器7MF-1563,我没有用过,从你的描述看,是一个2线制的传感器。即只有两根线,一头接电源,一头接A/D输入+端,再由A/D-端对0。没有什么主动被动电流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