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19):
。横流测出风的冷却塔的电机是3KW 1445转 额定电流6.8A 实际工作电流6A。
    过程是这样的。冷却塔安装已经有半年多。但是实际因为商场没有开发的原因没有能
投用。现在公司要急于 验收 收款。就去检测验收。试机8小时。一台冷却塔电机检测发现发热相对比较厉害用手无法摸上去。一接触就觉得很烫手,检查发现接地线已经烧损。表皮焦状。检查电机,相间没有断路。和地之间也没有断路(优比特数字U65B 200M电阻表检查),更换电缆。更换电机。

    调整叶片角度。电流5.8A 5.6A 5.7A .更换电机后试机一小时。电机的温度用手大概能摸3-4秒。估计50-60度左右。 接地线检测不时有0.2A的电流。后来曾经换用铜线接线
不接地。发现温度不那么烫了。温温的。

  现在就是请教大家。50-60度的表面温度。是不是正常,才一个小时的运行。电机运行没有噪音。运转平稳。

网友A:
正常,因为看你的工作电流接近满负荷,这点温度正常。第一只电机可能是由于长时间不用,里面的轴承润滑油不好,或者绕组受潮引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常,因为看你的工作电流接近满负荷,这点温度正常。第一只电机可能是由于长时间不用,里面的轴承润滑油不好,或者绕组受潮引起。

楼主:
但是前面的哪个电机的接地线怎么就会烧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前面的哪个电机的接地线怎么就会烧了呢?
正由于电机烧了,里面的绝缘层破坏了,电流流向外壳了,导致外壳严重漏电才导致接地线烧了。

网友C:
可否告知电机具体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