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19):
有一个11KW用在电梯中的变频器,在慢速到制动中老是烧放电模块
制动电阻是18欧的,放电模块不知原来的型号了。现在选的是400V150A
用不了多久就会坏。哪位大哥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A:
什么变频器啊??

网友B:
150A的放电模块正常情况下接9欧的电阻都不会烧。
可能的原因:
1、模块太烂,耐压不够;
2、模块的散热不好;
3、原因不明,见议去烧烧香!

楼主:
有没有更好的解释呀!!

网友C:
制动电阻阻值小了,电阻小了,电流就大了,所以容易烧了。

网友D:
什么叫“慢速到制动中”,能解释一下吗?

这个电梯是装在几层的建筑中,制动的时间有多长?我曾经用过普传的“放电模块”----制动单元,总是报警保护,原因是单元的热保护动作了,制动的时间太长,电流用得太满所致。

“放电模块”----制动单元应该都有过热保护和短路保护,不应该“烧”的。

楼主:
a
引用 网友D:
什么叫“慢速到制动中”,能解释一下吗?

这个电梯是装在几层的建筑中,制动的时间有多长?我曾经用过普传的“放电模块”----制动单元,总是报警保护,原因是单元的热保护动作了,制动的时间太长,电流用得太满所致。

“放电模块”----制动单元应该都有过热保护和短路保护,不应该“烧”的。
慢速到制动中就是说电梯要平层时的动作过程.我这个本来不是一个像现在的变频器,它只不过跟变频器一样的原理来的.因为它是很老的进口电梯.所以功能没有现在的这么多.

网友D:
那他是变频器控制的吗?如果不是,他是什么控制的?介绍一下吧。

网友E:
如果不是笔误的话,你用“400V150A”的模块耐压不够如果不烧那才是天下第一怪事!

网友F:
我同意10楼的说法。你想吗,直流母线的电压才只400伏?!

网友G:
模块选的电压太低

网友H:
应该是笔误,如果这有这么个电阻,那么,你就发了....
400W,18欧的吧?也是挺好的东东了  :)

400W选择稍微小了一点,但是一般应该足够了。
电阻越小,放电越快,相应的短时间内的热量也越多,所以一定要做好散热!也可以串入一个同数量及的电阻,把放电速度降下来——前提是能满足电机制动要求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笔误,如果这有这么个电阻,那么,你就发了....
400W,18欧的吧?也是挺好的东东了  :)

400W选择稍微小了一点,但是一般应该足够了。
电阻越小,放电越快,相应的短时间内的热量也越多,所以一定要做好散热!也可以串入一个同数量及的电阻,把放电速度降下来——前提是能满足电机制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