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19):
把触摸屏的程序做好备份后,用他们自己的程序进行通讯后确定通讯正常,又把备份文件拷贝进,一切正常,但用户密码(就象电脑的屏幕保护密码)输入时,总是显示密码不对,怀疑程序设计人员故意的知识产权保护行为,不能拷贝,拷贝后必须使用更高级的管理员密码后进入调整。请哪位能帮帮我!!!

网友A:
楼上的朋友:

TP27的用户密码 (除系统管理员外) 不保存在 Protool/pro 的组态文件里, 用户密码是保存在TP27的闪存中.

请在Protool/pro 组态文件里找到系统管理员的口令, 然后在运行的TP27面板"口令管理列表"中, 由你自己设置每个等级的密码.

系统管理员的口令必须做在触摸屏的程序里, 它是最高级的权限! 所以, 根本没有程序设计人员故意的知识产权保护行为.

网友A:
"100"是缺省的系统管理口令, 不防试一试.

"把触摸屏的程序做好备份"----- 请问是用 ProSave软件在线对触摸屏进行备份吗?

楼主:
谢谢大家,从意大利拿到原始密码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