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19):
各位师傅:你们好!我也是刚进入维修变频器这一行的,在此向你们请教安川616G5变频器出现SC短路故障,检查发现IGBT-7MBR50NF060-10智能模块V端触发端已击穿短路,该驱动电路上桥是由光耦PC923来驱动,下桥是由光耦PC929来驱动的,在路检查其它元件没能发现异常,测其各驱动电压也基本没问题,更换IGBT7MBR50NF060后,接假负载后通电试机,测量U、V、W端,发现三端输出电压都很高,有400V交流电压,试调节频率调节电位器,变频器显示屏出现正常的周波数值,而且可随电位器阻值的改变,相应变化,(0.00HZ-60.00HZ可调),而输出电压却不随频率的改变而改变,始终处于高电压状态(该变频器R、S、T输入电压为200V,也就是说在最高频率为60.00HZ时,输出电压也才200发V左右,而现在输出却为400V,太异常了),该故障与驱动电路有关吗?而是主板上出了问题???还是其它环节出了问题 ??????IGBT模块7MBR50NF060-10与IGBT7MBR50NF060有区别吗?????敬请百忙中告知、指点,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A:
你用什么表测的?普通表不行的.

网友B:
如果你需要616G5的驱动板或电脑板,我可以低价给你,我是做工程剩下的。留着也没用。
要有意请联系:13685375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