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0):
急!!!!!!!!!!!!!!!!!!!!!!!! 请问各位大虾,在一个程序中需两次接通同一个线圈,要怎么处理
                                               先 谢谢各位了。

           qq417687602

网友A:
使用辅助触点(部分PLC也称为中间变量)过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使用辅助触点(部分PLC也称为中间变量)过渡

楼主:
谢啦,能不能具体一点,(画个简单梯形图),我刚学。

网友C:
不懂你的意思。QQ:20414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