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0):
如何把变频器的转速显示成 RPM 表示在 PROFACE上?以三菱 FR-S520E 为例。
哪位大虾请指点一二,某不胜感激!!!

网友A:
乘一个系数就好了。你不会是直接PROFACE通讯三菱 FR-S520E 吧?用脚本去做。

楼主:
直接连接 PROFACE 进行 RS485通讯 不可以吗?
“用脚本去做”是什么意思? 遍 PLC程序吗?

网友A:
不是编PLC程式,是编HMI的脚本程式,有点类似于C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