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0):
有一套由6RA23+Z4-132-2 15KW直流电机组成的直流调速系统,最近一个月内发生了两次励磁电流继电器烧坏的情况。观察损坏的电流继电器,肚子鼓起来了,是由线圈发热引起的。怀疑是否励磁电流是否太大?
    电机参数是:励磁电压180V  3.52A
    只给励磁线圈送电,用钳形电流表检测励磁交流220V进线侧电流,最初为3.7A。另一台同样的长期运行的系统的励磁交流侧电流为3.0A
   1) 励磁电流是否太高?高出正常值多少?
   2)对电机来说,180V/3.52A=51.1欧,即算出的励磁线圈的直流电阻是冷态还是热态时的数值?

网友A:
标称励磁电流是指热稳态的电流,你那个电流太高应该是输入的励磁电压太大所致。6RA24好象没有励磁电流的调整部分,在确定电机场磁未坏的情况下,励磁输入电源的AC侧加装手动调压器就可以了。

网友B:
不错,6RA23没有励磁控制单元,励磁是不可控的。所以,外控的励磁电路最好用西门子的6RA23手册上所推荐的励磁控制电路的形式。也就是说,采用闭环恒流调节的外控励磁电路。这样,就可以采用电流检测校准励磁电路的实际励磁电流了。

在励磁电流恒定的状态下,励磁的冷态和热态电阻相差很大,所以采用测量冷态或热态电阻的形式确定励磁电流,误差也很大。不好掌握。当然随着冷态和热态温度的变化,励磁电阻变化,电流若恒定,那么电压也会变化。根据我的观察,Z4电机(上海南洋)的励磁电流恒定控制时,冷态和热态的励磁电压在DC135V-DC230V之间变化(电机型号、批次不同情况也不同,但不会超过这个范围)。

另外,以上海南洋电机为例,铭牌所标示的额定励磁电流,比样本所标示的励磁数据偏小。因此,上述所说的型号电机,完全可以再减小一些,比如3A左右,试试看。励磁减小以后,电机的发热会减小。

再有,励磁继电器是不是选的容量有些紧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