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RA23报F10故障?

楼主(2006-10-20):
有一套系统6RA23+37KW直流电机,原来运行正常,今日停机检修其他部分后再次试运行,系统报F10故障。
   查F10,说:超速故障,将E21=0就可屏蔽此故障。然而将E21=0后,不转。
   将设置为电枢反馈后,可以正常运行。
   什么问题?测速机回路还是检测板的问题?

楼主:
检测测速回路,完好。
更换电子板A1660板后,正常。

网友A:
很好,一个FAQ(疑难问题解答)。

不过,为什么会坏电子板A1660呢?要进一步作出观察。是不是测速机的信号有很高的噪声呢?还是传导了感应高电压呢?接地是否可靠?屏蔽是否正确可靠?

应该对隐性故障作出判断和处理才无后顾之忧。

楼主:
系统运行了一个晚上,又报F04故障,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楼主:
奇怪的是:原报F10的A1660板,用酒精清洗了电路板上的灰尘后,装上试车,又变成了报F04。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大侠们指点。

网友A:
用万用表测量主电路进线输入端子是否有电压?看来这个系统需要彻底的检查一下了。

将装置拆下,在下面单独的接电源并激活端子37#/38#(输出接一个负载电阻即可),看是否还报F04,如果是,装置问题,如果不是,外围电路问题。OK?

网友A:
非常巧合,最近我也遇到一个6RA28的问题(它与6RA23是一样的)。以前运行正常,后来先是报F25,后来报F26,查电路没有查出问题,查电机发现,电机的励磁电流引线的接点有松动(在电机的内部)。所以怀疑电机的励磁有问题,是发现F26的出现,总是在弱磁的时候出现,不弱磁,就没事,弱磁以后才出现。就顺藤摸瓜的找着故障点了。

希望H侠也能顺利地搞定这个故障了。

楼主:
已将装置拆下,是单独接的电路试机的,外部肯定没问题。
当时单独试机的情况是:报F04,但系统仍在运行,输出电压波动范围很大,
观察P07  从20~280多伏变化。

楼主:
今日对单独试机的接线进行了检查,发现脉冲触发器接错(13、15位置互换),更正后,再次试机(对2。2KW直流电机),不再报井,只是输出电压波动大(151V~190VDC),怀疑是原参数是适应37KW的直流电机,已不再适应2.2KW电机。
   将电子板A1660板及电源板A1663板还原到原装置,启动,正常,且输出电压也不再波动。

网友A:
非常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