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27通讯问题

楼主(2006-10-20):
请问OP27与s7-300用MPI怎么通讯   电缆就是用九针串口嘛

网友A:
电缆就是普通的MPI电缆,就是两个九针头三脚和八脚直联就可以。

网友B:
楼上的朋友:

在若干年前, 西门子已经停止生产OP27面板, 该型号太旧!

1. 用标准的MPI电缆或Profibus电缆, 把OP27的IF1B端口和S7-300 CPU的MPI端口连起来.

2. 在Protool/pro组态文件中, 在"控制器"栏中, 选择"S7-300/400 V6.0"驱动程序, 然后定义MPI相关的参数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