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0):
我选用台达VFD110A43A,这款变频器只提供模拟电压0到10
V输出(AFM,ACM),现在需要在这个输出端本地接一个转速表,但是又要给中控室提供4_20mA的电流,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要加一个变送器到电压变电流,如果是这样,怎么接线?校正电阻又该怎么接?
请大侠指点迷津。(本人新手,请不要见笑。)

网友A:
我觉得是否可以用一只智能数显表,0-10V输入带4-20ma变送输出功能的,价格也不贵,有可方便的设置调整。

楼主:
能不能推荐一种型号,价格不要太贵。

网友A:
具体型号不清楚,各厂家的型号都不相同,一般的也就100多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