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170组态问题

楼主(2006-10-20):
在S7中组态TP170,配网络时出现以下警告,是引起的。
Warning: On the PROFIBUS subnet 'PROFIBUS(1)', there are additional active nodes in other stations that also have to be reloaded.

网友A:
楼上的兄弟
你是不是网络上有其他的站点打开了
比如说网络上有两个屏,
其中一个打开在运行
组态另一个时就会有这提示
我昨天刚遇到过
关掉
重新组态网络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