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10-20):
请问个位大虾
我今天在给一个酒店改线时发现一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老线:从总电源箱里引一路线到操做间,有两条零线(并用),拆掉一条冰柜的空开就跳闸,而且在排风扇(单相)冰箱的线上都并有电容,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还有以前的电工为什么把总电源的零线接在水管上(从电源引一根线接在水管上)
希望那位大侠给解释一下。。。。。盼!!!!!!

楼主:
新放了线,可不可以拆掉冰箱上的补偿电容呀

网友A:
想省电费,没门

网友B:
好象讲的不怎么详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个位大虾
我今天在给一个酒店改线时发现一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老线:从总电源箱里引一路线到操做间,有两条零线(并用),拆掉一条冰柜的空开就跳闸,而且在排风扇(单相)冰箱的线上都并有电容,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还有以前的电工为什么把总电源的零线接在水管上(从电源引一根线接在水管上)
希望那位大侠给解释一下。。。。。盼!!!!!!
接到水管上的线,是重复接地。(不提倡,如果水管断开,那是要电人的)

网友D:
各位说的都对  嘿嘿 可能是偷电  也可能是 重复接地  总的有它的有处   偷电的可能性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