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1):
TX05D是红外线检测开关,我想用他做个报警器,有 谁知道在哪买到?鞍山能买到么?
邮购什么地方能买到?
还有谁用过他,性能怎么样?好用不

网友A:
转载于http://www.netdiy.com.cn/com/hlsd/cp_detail.php?id=8869&nowmenuid=3940&cpath=1560:&catid=0
TX05D红外线反射开关

   我厂生产的TX05D型反射开关,实际上是一种一体化的红外线发射,接收器件,它内部包含红外线发射,接收及信号放大与处理电路,能够以非接触形式检测出前方一定范围内的人体或物体,并转换成高电平信号输出。由于TX05D内部采用了低功耗器件和抗干扰电路,所以工作稳定可靠,性能优良,可广泛应用于各种自动检测,自动报警和自动控制等装置中。如:光电计数器,接近式照明开关,自动干手器,自控水龙头,感应门铃,倒车告警电路。

   TX05D的外形和引线见图1,本器件属模块化产品,全部电路焊装在一只 46x32x17mm(不包括安装支架)的塑料盒内。盒的侧面设有状态指示和灵敏度调节孔,一只红色发光管用来指示开关的工作状态,平时熄灭,有反射物时发光。灵敏度调节孔用来调节反射检测距离,顺时针调距离增大,逆时针调距离减小。TX05D通过一条1.5米的双芯屏蔽线做为输出引线,其中红色线为电源正极,白色线为输出端,铜网接电源负极。白色线静态时为低电平,有反射物时输出高电平。实际应用时,如需加长引出线,可选用相同材质的双芯屏蔽线即可。

    TX05D的电参数:工作电压5~12V,极限电压15V,工作电流5~20mA,最大30mA,对应检测距离为0~120㎝,当工作电压12V时,输出最大灌电流大于50mA,最大输出电流大于3mA。TX05D的输出端内部电路见图2,由于考虑器件的通用性和输出保护措施,加入了限流保护电路,当外接负载超过额定值时启动保护,自动减小电流输出,以保护组件和外部负载的安全。如用户有特殊需要或批量定货时可申请减去保护电路,以便能直接驱动功率较大的负载,如电机,继电器等。

    当TX05D接通电源后,即从模块内部的红外线发射管向前方发射38KHZ的调制红外线,一旦有物体或人体进入有效范围内时,红外线就会有一部分被反射回来,被与发射管同排安装的光敏接收管收到并转换成同频率的电信号后,由模块内部电路进行放大,解调,整形,比较处理后,在输出端给出高电平信号。模块的红外线发射能力与工作电压有关。工作电压越高,红外线发射功率越强,检测距离就越远;反之,电压低,检测距离就相对较近。
  由于TX05D使用了调制技术和采用进口带补偿的抗干扰器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抗干扰的问题,如白天黑夜的灵敏度基本保持一致,这是其它产品所不能比拟的,但由于未加入密码电路,故在离频闪的日光灯较近距离时(2米以内)TX05D会有同步的输出,使用时请注意回避正对日光灯(不包括用电子变压器启动的日光灯)。需内部带有密码的产品请与我厂联系。

   TX05D的应用举例:

   1,自动取款机的保护玻璃控制器

   当有人站在取款机前时TX05D输出高电平,并通过RC网络延时数秒,确认来人是取款而不是经过时给PC机送去高电平,由PC控制电机启动,保护玻璃抬起。当取款人走后,TX05D转为低电平,RC网络在数秒后也输出低电平,PC再控制电机使保护玻璃降下来。从而完成对自动取款机的保护。见图3。

    2,自动干手机

    这是一种使用很普遍的电器,用来干燥手或物品。在这里TX05D直接通过延时电路控制固态继电器,带动缏亢头缟裙ぷ鳌M牡缏罚涸鼗怀傻绱欧В涂梢宰槌沙灞阄郎嗑摺?/SPAN>

   3,阻挡物识别器

   这时TX05D被用于汽车玩具,当前方有阻挡物时,TX05D会输出控制信号,停止前行并自动后退或转弯。 使玩具具有智能化,现在部分出口玩具已装备有此种电路,我厂备有用玩具汽车改制的样品。电路中D1是运转电机,D2是转向电机。三极管均为高放大倍数的大功率管。当我们将电路加以改进后可用做汽车倒车距离告警器。见图5
4,计数传感器

   在一些设备或流水线上需要对产量或流量进行统计,用TX05D可以直接作为传感器件。再利用我厂的LED1三位半计数器或LED2六位计数器即可组成完整的计数系统。并带有锁定和复位功能,用于监控生产情况。参考电路见图6.
5,入侵报警器

   将TX05D安装在门窗的两侧或通道的位置,当有人进入时TX05D就会检测出来,并且启动警报系统工作。由于TX05D发出的是红外线,所以不易察觉故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在这时TX05D  甚至可组成对射的检测系统,以提高控制范围。见图7。

  注意事项:

   1,在TX05D的前方或侧面不应有大面积的阻挡物或反射物,以免影响其正常工作。

   2,外界的各种颜色因对红外线的反射效率不同,表现出的检测距离也不一样。如我们站在TX05D的前方,身着浅色(白、灰、黄)和身着深色(黑、蓝、紫)时会造成检测距离的不同,此属正常现象。

   3,TX05D的检测距离于工作电压有关,电压越高距离越远。

   相关产品:

   1,TX05A红外线遥控器,能在10米处控制各种电器的运行。

   2,TX05C对射式反射开关,对射形式,用于远距离监控。

   3,TX06A单束激光组件,激光产品,控制距离可达100米。

   4,LED1三位半,LED2六位计数器电路。

版权所有:北京宏利顺达科贸中心

楼主:
是的,就是上面的兄弟说的那样的,我想知道有谁用过他???
再哪里能买到这样的检测开关,邮购也行啊。各位哥们有知道的告诉我呗,,谢谢啦

网友B(2007-03-16):
电子市场应该买的到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