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1):
各位好!
     我想问一下s7 300cpu在选择的时候有哪些依据?哪里有这方面的资料啊?
            谢谢!!!

网友A:
这要根据你的控制要求来选择,具体的可以参照选型手册。各个CPU它们的扩展能力,通讯功能等是不同的,另外还要从经济上考虑。比如CPU 314 和CPU 314-2DP,那么第二个多了个通讯口,同时价格也比第一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