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1):
我司收到供电局天价收费通知单,供电局每两个月抄表一次,抄表见量2760度,说我们没有达到电表的基本用电底度50514度,要按底度收费,冤枉啊,请问各位仁兄有什么方法解决问题

网友A:
供电变压器太大,变压器的利用率太低,换小一点的变压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供电变压器太大,变压器的利用率太低,换小一点的变压器.

网友C:
你的变压器多大呀,算算它的空载损耗。

网友D:
这就是生产量吃不饱的结果。

楼主:
更换变压器成本太大了,我们现在考虑报停总表,在名个负荷上挂接分表,把电表容量,倍率降低,不知可否?还请教.....................

网友E:
这样供电局可能不会承认的,你们可以把变压器的风冷改为自冷,那样供电局 的费用也就降下来了

网友A:
供电局一般的收费依据:1,变压器的利用率,2,功率因数3,有功损耗.

楼主:
我们是居民用电,变压器是干式变压器,一般情况下,供电局不抄总表,而是抄表到户,公共用电是三相四线总表,按供电局的规定,三相表是要收取基本电费的,供电局每两个月抄表一次,抄表见量2760度,说我们没有达到电表的基本用电底度50514度,要按底度收费,所以才出现天价电费,,我们现在考虑申请报停总表,在名个负荷上挂接分表,把电表容量,倍率降低,让供电局再抄表到户.

楼主:
看贴不回贴的兄弟,不够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