氧化锆氧分析仪

楼主(2006-10-21):
请教:那位高人用过北京首钢产的氧化锆氧分析仪?
最近,我们公司用的氧化锆氧分析仪出现二次表指示值与输出电流不对应,调节零点与量程旋钮只能在0--10MA变化。我们需要4--20MA。请教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我们原来也用过首钢的,故障率很高。你遇到的问题最好还是找厂家进行维修吧,4-20mA的调整需要标准信号源才能操作。

网友B(2006-12-31):
是设置错误!厂家按照Ⅱ型仪表做的设置,首钢的氧表比较老,不好校准,最好是找厂家解决。

网友C:
呵呵,4-20mA的校准只有厂家可以调整的,因为他需要标准的信才可可以校准的。

网友D:
换个氧化锆吧,我有罗斯蒙特现货,呵呵
韩先生 010-52171619 13910153725

网友C:
如果想用的放心,可以咨询一下氧化锆专业服务商---深圳荣鹰电子仪器有限公司。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教:那位高人用过北京首钢产的氧化锆氧分析仪?
最近,我们公司用的氧化锆氧分析仪出现二次表指示值与输出电流不对应,调节零点与量程旋钮只能在0--10MA变化。我们需要4--20MA。请教这是什么问题
我没用过北京首钢产的氧化锆氧分析仪,现在用的是别的牌子,但个人认为想要解决的话,一是把二次表换成0--10MA输入的二型表,但现在二型表比较少,再就是把氧化锆氧分析仪的输出设置改为4--20MA输出,再用标准气源校准,否则就干脆把氧化锆氧分析仪换成4--20MA输出的……

网友F:
你的二次仪表是电脑显示还是仪表显示呢.如果是一般的显示仪表的话那就可以把现场显示仪表换成DDZ-II型的.我们厂里面现在用的氧化锆输出是4-20mA你们那个也太落后了,不行的话介绍你们领导换一个好的,不用在上面动脑筋了.如果要改氧化锆的输出信号的话也只能让厂家改了.

网友G(2007-05-21):
仔细看了楼主所提的问题:

感觉问题主要会出在两方面:

1:购买时,输出范围选择错误(但考虑到楼主已使用了一段时间;
   似这方问题可以排除)

2:变送器(二次表)本身故障。

其实目前市场上已有不需要输入标准信号,在现场就可以进行二次
表自我输出校验的氧化锆了。楼主不妨请参观一下链接
http://blog.sina.com.cn/gordonhua

网友H(2008-02-03):
现在很多品牌的氧化锆都可以实现4-20输出,比如日本横河的,罗斯蒙特的等等

网友I:
还是用用横河电机的吧, 可以与我联系.
为您的发展和效益提供可靠可信的产品和服务,用我们的专业知识和产品打动您的选择方向。

网友J:
有机会你可为试下兰炼富士的,我们的用了7年还没出过问题呢

网友K(2008-06-18):
能否发一个说明书给我yanghaitao66@163.com

网友L:
换台新的,现在好多氧化锆很好。

网友M(2011-08-23):
专业生产氧化锆氧量分析仪,氧探头,氧传感器,高精度 免维护 自动校正氧化锆氧量计请看这里http://hi.baidu.com/pls444/home

网友M:
zro2-III氧化锆氧量分析仪说明书
专业生产氧化锆氧量分析仪,氧探头,氧传感器,高精度 免维护 自动校正氧化锆氧量计请看这里http://hi.baidu.com/pls444/home
图图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