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1):
刚刚入门工控这块。
有个很早期的PLC   三菱fx0n,

学习解读FX0N梯形图中有“MUL  D8030    K5    D*** "一行。
而后D***再对某个T元件延时赋值
已知D8030和D8031是特殊数据寄存器,

查到英文版手册:

D8030   ----- Value   read   from   first   setting "pot"  in  msec  (0 to  255)

D8031  ----- Value   read   from  second  setting "pot"  in  msec  (0 to  255)

我的洋文不太好,
哪位老师能指点一下?

尤其这个“pot”的含义????
先谢过了

网友A(2007-03-22):
各师傅.  请问D0=20.那么D0的数值的二进制表达方式就是(比如16位)
0000,0000,0001,0100.这个结果怎么算得来的.   谢谢!!!

网友B:
D8030与D8031对应PLC上面的2个旋钮的设定,范围0~255;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各师傅.  请问D0=20.那么D0的数值的二进制表达方式就是(比如16位)
0000,0000,0001,0100.这个结果怎么算得来的.   谢谢!!!
这个是很简单的算法,建议你去看一下《计算机文化基础》。各进制换算上面都写得很详细。    十进制20换成二进制0000000000010100可以这样算:20/2=10……0;10/2=5……0;5/2=2……1;2/2=1……0;1/2=0……1。把这些余数排起来就是10100。在“10100”左边加多少个“0”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