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10-21):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请大家帮忙;怎样只让wincc运行而不能随便进入windows系统,谢谢!

网友A:
1. 使用"用户管理"功能, 让普通的操作人员不能随便退出 wincc runtime.

2. 在 wincc组态中, computer属性里面的 parameters, 将 disable keys的所有组合键选上.

3. 把桌面下方的 task bar做成自动隐藏, 即光标点上task bar,右键进入 properties之后, 选上"auto hide"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