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1):
求教 :
      请问给为大峡门三相异步电动机改单相运行 的利弊

网友A:
三相异步电动机,顾名思义就是用三相电源.若都用于单相,就不会有三相之词!
特殊情况下,缺乏三相电源时,用于单相运行时,功率必须小于1KW.

网友B:
老信师傅,麻烦问一下三相改单相电机接线如何连接,是否需要并电阻,如需要的话所加阻抗量值怎样计算?

网友A:
不需要并电阻.
用电容即可.

楼主:
三相电机改单相运行 时  电机功率在0.6KW以下的 可以只并联一个电容 其计算公式为:C=1950*Ie\Ue*功率因数

网友B:
谢谢4楼5楼师傅的答复

网友C:
怎么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