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1):
我按照网上做了一条PC与PLC的连线,能和FX2--64mr的连接上,为什么和FX2--80mr的连接不上呢?请大侠们指点。用的是GPPW软件版本是7

楼主:
谢谢,我想问的是FX-80MR有一个外设的运行开关,是不是在plc运行的时候不能读啊
可又一想不对呀,要是那样的话怎么执行在线监测呢,本本提示1、通讯电缆断,2、通讯时间过长3、PLC复位

楼主:
哈哈,真不容易,终于连上了,自制电缆,很有挑战性,谢谢大家关注!

网友A:
恭喜!原先是什么 原因连不上,想知道,多个经验。另,你的64MR的有没运行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