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1):
我单位SIEMENS PLC在调试时,SM321出现许多模拟量指示最大值,监控时发现变量溢出,量PLC 24VDC电源负端对地为-2V左右,做系统的技术人员将AI卡的10、11短接后,又与所有四线制AI信号的“—”端短接,但出现另一个问题,即拆下AI信号的负端后,输入信号还有,将信号“+”拆下后,信号才没有,还有一更严重的问题,即在动其它DI卡件的DI信号时,又有一些二线制的AI信号异常显示(示值极大,但没有溢出),请各位高手指点,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跪求了。

网友A:
1. SM321 是数字量输入模板, 应当是SM331会出现许多模拟量指示最大值吧.

2. SITOP 24V直流电源的 M端如果和 PLC电柜的接地母排牢牢地接在一起, 怎么会PLC 24VDC电源负端对地为-2V左右?

3. 做系统的技术人员将AI卡的10、11短接, 这是做模拟量内部补偿, OK. 但是, 又与所有四线制AI信号的“—”端短接, 我不理解为什么这么干?
通常, 四线制仪表如果由SITOP直流电源供电, 我们只要把仪表的两芯线接到模拟量输入模板; 如果由其它交流电源供电, 我们不仅把仪表的两芯线接到模拟量输入模板,同时也要把仪表的负端连接到24VDC电源M公共端.

楼主:
是SM331 AI卡,10/11短接后与所有AI信号负端短接在SIEMENS模板规范中有说明

楼主:
急等指导

网友B:
RobotJml说得不错,要显示正确的数值,信号线的地必须和PLC 电源的地共地。二线制不需要额外接,四线制需要把信号的负和PLC地短接起来。

还有信号溢出跟信号线的正负极也有关。LZ说得情况比较奇怪,建议再查前连接器到端子排的接线是不是有问题。曾经遇到过,前连接器跟端子排之间的线接错而出现的模拟量信号溢出的问题。

网友C:
我也经常遇到模拟量溢出的问题,因为 一般我们都是选用的4-20mA的4线电流量程!但是传感器的信号却多少有点不太标准,低于4mA是很正常的,所以会产生溢出!还有就是331模板的补偿地一定要跟PLC的M共起来,要不肯定没有信号!!

网友D(2006-12-06):
加隔离器!

网友E(2014-09-01):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
请将你所有4-20MA的输入(-)端短路,并接到PLC电源的M(24V-)端,一个不能漏,不能松动!
这叫共模干扰,世界上80%以上的PLC、DCS都有这个问题,抗共模能力大约在0-35V最大,一般
PLC这个值都在0.5-2V左右,如果您发现你的信号(-)对“地”或对“M”有超过0.5V的AC或DC,
则你的输入会有超过50%FS的干扰甚至“溢出”,请各位同人注意。
采用我的设计或方案,您将在已有的应用中减少或不用隔离变压器或隔离器。
望大家分享,这个说明书中没这么写,但你得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