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2):
吊车工反映一台吊车大车的转速没有变化,检查线路,更换了电阻箱,凸轮控制器,再怎么测量转速,一到五档都是九百多转.怀疑电机,用一台正常的电机接原到故障电机的线路上,最低档有八百多转.说明电机有问题.可解体检查电机定转子相间也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可就是接电阻与短接电阻,空载转速没有明显差别.
    请问,可有专家知道,JZR2-7.5KW绕线式电机串电阻后一到五档转速是多少,或是桥吊大车的转速有没有规定?我在网上查了几天,现在网上的资料讲的都是变频调速,没有这方面的介绍.还有,这种电机定转子绕组的阻值应该是多少,我想量量看匝间有没有问题.

网友A:
线绕式电机的转速主要由凸轮控制器来完成.桥吊大车有减速机构来实现大车行走.一档最慢,五档最高.主要检查1.凸轻控制器及其接线.2.转子三相是否平衡3.转子绕组到电阻箱的线路是否完好.4,电阻箱.

楼主:
谢谢回复,我就是特想知道一档最慢的时候空载转速到底是多少?还有转子电流能测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