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2):
我想用三菱FX2N的PLC控制众为兴数控生产的步进电机,却不知要怎么接线.望各位高手帮忙看一下.若有资料也请回复我的邮箱!wufeng99612002@yahoo.com.cn谢谢!

网友A:
步进电机说明手册上应该有接线说明的

网友B:
三菱FX2N的PLC没有脉冲输出信号及方向信号,应选1N

网友C:
脉冲,方向,注意plc的信号电压,一般都是24v,驱动器一般都是5v,需要修改驱动器,或加限流电阻

网友D:
我的网页有,你怎么不看?

网友E:
三菱FX2N的PLC有脉冲输出信号及方向信号

网友A:
三菱FX2N脉冲输出频率较低,只有20KHz,用于控制步进可以的
只是DRVI,DRVA,ABS,ZRN,PLSV等定位指令不可用
只能用PLS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