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2):
各位大侠,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我用三菱PLC(FX2N系列)控制步进电机转动时,振动很大,而且驱动一次也只有很小的角度。如何才能实现转动角度大,或者连续转动呢? 我用PLSR K700 D0 K2337 Y0(D0值为2000)对其驱动,望各位大哥大姐帮帮忙!谢谢

楼主:
各位,帮忙啊!谢谢了

网友A:
FX2N加脉冲模块控制?你不是直接用FX2N的输出接驱动器吧?

网友B(2006-11-27):
要么就用定位模块或者就用晶体管输出的模块,就能解决你的问题了。
你现在用的FX2NCPU模块是继电器输出,你达不到你脉冲的频率。

网友C:
设置好细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