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接地问题

楼主(2006-10-22):
为什么由同一台变压器供电的系统中,不能同时采用保护接地和保护接零??

楼主:
各位老师,快帮帮忙吧!
求求各位了

网友A:
在同一电源系统中,如果有的设备接零有的设备接地,当接地设备发生漏电事故时,而线路的保护设备却没有动作,这时零线的电位升高,所有的接零设备就会带电,产生触电危险

楼主:
这位大哥,我就是不明白接地设备发生漏电事故时,“零线的电位”为什么会
升高呢?

楼主:
还有,当接零线保护时,若零线断线,那么零线上的电压是220V吗?
其它相线经过一个电器到零线,再经过一个用电器与之构成回路,设
两个用电器相同,则零线上的电压不应该是380/2=190v吗?

楼主:
我盼呀盼
哪位大哥肯帮帮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位大哥,我就是不明白接地设备发生漏电事故时,“零线的电位”为什么会
升高呢?

我也不明白,期待专家解答!

楼主:
看了信老师发的电工手册我有点明白了
    地设备发生漏电事故时,漏电设备通过接地装置、零线的 接地装置、零线形成回路,一般接地装置电阻都按4欧算,设零线与地线电阻也相等,则零线上分得约一半电压。故零线电压升高。
   以上是我的看法,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信老师发的电工手册我有点明白了
     地设备发生漏电事故时,漏电设备通过接地装置、零线的 接地装置、零线形成回路,一般接地装置电阻都按4欧算,设零线与地线电阻也相等,则零线上分得约一半电压。故零线电压升高。
    以上是我的看法,不知道对不对

晕!

楼主:
老兄。别晕了
给指个路嘛

网友B:
晕也要顶,没人详细解答吗?

网友C:
设备为什么会发生漏电?什么原因产生漏电?

楼主:
比如说有的元件绝缘损坏了,产生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