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2):
我知道到步进和伺服电机都是由电信号来控子电机的转速和位子情况的,他们控子的应该是一维的把!如果我希望我的被控对象在一个平面上运动,那么我是不是要用两个步进电机来控子啊!被控对象是通过各种传动机构来控子的吗?
小弟高入门,还不了解机械控子方面的知识,希望高手指教!

网友A:
两个步进

网友B:
是要用两个

网友C:
平面运动用两个步进电机分别控制X\Y轴运动,传动机构可以采用同步带传动、齿轮传动、滚珠丝杆传动,专业生产步进电机,欢迎交流ljhxyz068@sina.com

网友D(2007-05-24):
用两个步进

网友E:
三轴控制器
深圳研控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研发生产步进电机驱动器、伺服驱动器、运动控制器、运动控制卡、步进电机、伺服电机,自1997年以来产品已发展到八个系列300多个品种。公司可满足客户的特殊定制,为客户提供人性化的定制产品。产品性能优异,品质卓越。我们一直秉承质量第一、服务第一的理念服务,为客户创造更大价值。

网友F:
你说的这个2维的只是比1维的多个差补就好了   可以做直线差补 或 圆弧差补 就可以在一个面上做轨迹运动
要是高速 要精度的话 建议选用螺距较大丝杠传动 伺服电机带动 :
要是不要求速度则还可以再上述基础上加个精密的行星减速机做为增大力矩 减小负载惯量来带动 会更加平稳 可靠~!
有什么问题

网友D:
有需要请联系我,电话0571-88994699,我们将竭诚为你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