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2):
电脑和PLC连接的时候是否有发现新硬件的提示?
因为我在进行连接的时候,电脑一直没有什么反应,同样的问题我也在其他网站问过了,可惜没有一个人愿意告诉我们!
对于初学的人来说,连接都不成功,怎么知道自己的程序写的正确呢?
所以再次麻烦这里的高手,高所我们!!
我用的PLC是三菱FXOS-14MR如果是电缆不行的话,我该买什么电缆呢?

网友A:
我也是新手,在这儿学了不少东东.你可以点我所发的各问题帖看看.都是我问的很简单的问题,大家在这儿都蛮热心的.
电脑与PLC联接后没有新硬件的提示.你安装了PLC的编程软件了吗?你得用PLC的编程软件去打开或写入PLC的程序.如果你装了软件,却不能与PLC通讯你再考虑联接电缆问题.另在软件读程或写程时应把PLC设置到停止状态.

网友B:
没有提示,用传输电缆把电脑与PLC相连,打开GX DEVELOPER,在"在线","传输设置"栏中,有通讯测试,测试一下,看看结果

网友C:
电脑是不能主动识别PLC的,只有对应的软件及电缆正确的话选下载或上传PLC程序才能试出来;

网友D(2007-11-10):
我也是不能连接   连接的时候要设置吗?  用什么串行接口 什么的  怎么设置    你能说一下步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