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2):
5.5KW的变频器带5.5KW的电机。使用500W100欧的制动电阻,在制动时电阻上会加载多少伏的直流电压。是母线电压+电机产生的反电动势。制动电阻应该配用多粗的电线。用2.5mm的安全吗?谢谢回答!

网友A:
一般的变频器,直流母线的电压如果超过了900V,就要报故障了。所以900V除以100应该是制动电流不超过9个安培。用2.5----4的截面积电缆线足够了。变频器用的线缆,尽量考虑截面积大些的。

楼主:
今天实际操作了一回。电机在在基本上空栽的情况下,刹车情况良好,0.4秒就能顺利制动。不过我感觉制动电阻好象没起作用,可能母线电压还没有过压,变频器里的制动单元没有接通变频器。

网友B:
呵呵,没起作用,那你把制动电阻拆了试试看 :)
按你的配置,不过压才怪

你试着频繁的起停,就会有感觉了,电阻会停热

楼主:
有一台机器就是在没有接制动电阻的情况下,我试了一下呀!制动良好。而且没有报过压呀~!回头等机床发到用户手里头,我再去实地考察一下,看看在加负载的情况下,制动情况如何吧。

网友C:
产品母线电压在780V时,就会打开适应减速了(在没有制动的状态下)

在820V左右就会打开制动管,870V就要报过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