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2):
请教各位什么是安全栅,作用是什么??

网友A:
安全栅用于连接安全区与非安全区的电气信号传输,使非安全区内的仪表设备工作在相应的电气安全环境中,根据防爆区安全等级的不同,选用不同等级的安全栅.一般分为隔爆型,本安型等

网友B:
安全栅是本质安全型防爆仪器仪表的关联设备,在正常情况下不影响测量系统的功能。它设置在安全场所的一侧,当本安防爆系统发生故障时,能将窜入危险场所的能量(电能)限制在安全值以内,从而保证现场生产安全。

网友C:
解释的相当专业

网友D(2006-12-12):
看了
不过还是不太明白啊

网友E:
那样能够对仪表的电气信号造成影响吗?

网友F(2007-01-16):
感谢二楼的,比较专业啊!小弟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