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6-10-22):
一台47KW绕线电机一送电,漏电开关就跳掉.经查为转子烧掉,而定子绕组是好的,想请教各位大虾,为什么转子烧掉漏电开关会跳掉呢?转子和电源(380V,3相)是没有直接联系的呀! 可以肯定漏电开关动作是电机引起的!漏电开关动作电流是150MA,额定工作电流400A.
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A:
转子烧掉导致定子绕组电流过大超出400A,引起漏电开关动作。另外转子烧掉带来的热量很容易导致定子绕组绝缘层破坏,导致定子漏电,不知你那个定子是否真的绝缘良好?

楼主:
我用数字表2000MΩ挡量的,电阻为无穷大.不知道数字表可不可以测绝缘电阻?

网友B:
要用摇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用摇表。
说得没错,只是最终以换好转子后通电试一下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