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选型?

楼主(2006-10-22):
最近要做一个控制系统,其中有:

1。10个模拟量输入(温度湿度传感器以及压差传感器的模拟量),这些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后要传入电脑的组态软件里面显示控制。

2。有8个开关量输出,控制风机的变频器以及一些夹具等开关量,这些也同样受组态软件的控制。

希望能用一款西门子的PLC实现,由于刚刚接触,希望得到大家的指点。多谢了!

网友A:
你没用到模拟量的输出吗?那你变频器是怎么变频的,与PLC直接通讯吗?

网友B:
Siemens PLC300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