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2):
请高手赐教在没有任何仪器的情况下如何判断差压变送器高侧和低侧按反了????

网友A:
[原创]吹气
你可以对着一侧吹气,看一下电流显示,如果电流变大,证明是高侧,如果电流变小证明是低侧.

网友B: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