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10-22):
请问中性点接地的变压器下的用电设备应该采取怎样的保护方式
,为什么

网友A:
我国的一般小容量的变压器的中性点都是直接接地的,一般采用三相四线或三相五线.除此以外,变压器中性点还有经小电阻接地系统,大电阻接地系统,消弧线圈接点,一般是根据你的线路电容电流的大小以及出现单相接地过电压的大小,而采取的保护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