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EP7加密问题

楼主(2006-10-23):
如题。
请问怎样对STEP7程序中所有的块进行读保护?如果还想对其中某个FB或者FC进行写保护,应该怎么实现?
谢谢了!!!

网友A:
编程手册上有详细描述,但是此种加密手段已经没有作用了。

楼主:
哦,谢谢!看来是我看的不够仔细。不好意思。
不过,请问你说的没用了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我说的没用就是指容易破解,破解软件网上到处流传,破解时间小于1S,所以这种加密方法仅仅可以防止程序被意外修改,不能防止程序不被编辑。

楼主:
我现在知道了。谢谢你。
但是如果把Source文件夹中的原文件给剪切走了,也就是如果找不到原文件,那是不是就解不开了呢?
谢谢!!!

网友A:
网上流传的解密工具不需要原文件即可解密,不过只能解FC,FB,不能解SFB,SFC。

网友B:
我有一个西门了STEP V5.3  391MB的软件,可以进行安装结束.但我没有授权我无使用,我想大师指教我应如何破解!!!!!!

网友B:
西门子STEP V5.3软件没有授权怎么能安装结束呢?它的授权和注册码有何不同呢.我是一位西门子初学者恳请师傅们指教!

楼主:
cvlsam,谢谢你。现在这个问题基本懂了。谢谢!

网友C:
没有授权的话加入群21674931
这里有授权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