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10-23):
一台美国产单相电机:电压/115V-电流/4.6A-频率/60HZ
用一台调压器把电压调为100V后接在该电机 上,电机运转不久(一分钟内)就发热严重冒烟.
不知何因?????

网友A:
电流测了吗,是否超过额定值?

楼主:
通电后电压降为80几V

网友B:
主要看它的电流,若超过额定电流就不行,你的这种情况肯定超过了,原因有:
1):电压不够,调到额定电压,再测电流,看电流是否正常。
2):负荷过重,在额定电压下,若电流超额定电流说明负荷过重。

网友C:
负载重,电流大。